求助:产品检验简单方案设计

楼主(2004-07-05):
要求对一个圆柱形的产品进行检测,产品的顶端形状不规则,底部是规则的倒角后的 圆形。检测的项目包括:产品的直径和高度(高度就是产品最高点到底部的距离), 其中直径的要求较高,有上下公差限制+/-0.020,产品的基本规格为直径在20-25mm ,高度在30-35mm左右。目前想使用射光的方法测量,初步打算让产品在传输带上传 送,通过检测被挡住的时间间隔*传送带的速度,得到直径。对于产品高度,准备采 用两条光线,限定高度的上下偏差,如果不在上下偏差内的产品即为不合格(直径也 可以考虑采用这个方法),不合格品采用声光报警或者直接推出的方法。而且由于产 品的量较大,人工检测不方便,而且要求保证检测的效率。希望有进行过相关检测的 高手给予提示。不胜感激!我的信箱:whitewhitehorse@fc18.com

网友A:
如果用上面的方式误差会很大! 直径测量:你想想,产品本身的误差,加上传送带的速度误差,再乘挡住时间的误差,算出的的误差我看很难满足了吧。如果用光幕的话,以BANNER的产品说,最小解析度在2.5MM,我看接受不了吧楼主。 其它精密光幕不知哪里有,这是测直径与高度的最好产品了。

楼主:
这个误差应该是不能接受的。需要继续寻求更好的解决方案,谢谢你的建议,但是我 原来的方案应该是不行的了!这个产品本来是是通过过盈配合嵌在零件上的,所以配 合要求比较高!

网友B:
我可能对此类检测是个外行,不过 我感觉有这样的办法 让 被检测物体通过 一个定形状\尺寸的隧道,这个隧道要做的精确,隧道可以将大尺寸的产品筛选出来,然后在隧道后 再加1个 带弹力行程开关的"门" 这样 小尺寸的 产品就无法产生合格的信号 可以配合电动机构 自动排除 以上的办法只是个思路,我们可以进一步在 隧道上 改进, 首先,物体进入隧道 必须是旋转的,然后将隧道 用光收发或者超声波的方式构建,和计算机配合,写个专门的程序,我想如果用激光的传感器 精度应该很容易就能实现.

楼主:
对于高度检测,有同学提出两个方案好像比较可行,现请各位大侠指教: 方案一:采用较易发生弹性弹簧固定在产品的上部,通过读取弹簧的微小形变读取高 度,相应的传送带要求具有一定的刚性,比较读取的值,从而判定产品的高度是否合格。 方案二:通过超声波测距,在产品上端安装一个超声波测距仪,不断对产品发射超声波,读取距离最短的点的距离,从而判定产品的高度是否合格。我觉得这种方法可能测距的精度没有办法保证,因为我在网上搜了一下,好像精度只有零点几厘米,不能满足,不知道大侠有没有更好的建议。 另外,版主的建议太过简单,能不能稍微详细一点,谢谢!

楼主:
另外,我还有点补充,这种产品的精度要求较高,所以这个隧道要做的精确的成本实在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但还是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C:
产品高度检测应该不成问题,方法很多。主要是直径检测,我想可以采用档板方式进行检测 如果流水线的速度不快的话,当产品进入检测范围时,用光电开关控制左右两块档板平行碰撞产品,当2块挡板多与产品发生接触时可从编码器中读出挡板发生的位移,也可知道产品的外直径了。精度取决于编码器的精度(应该可以达到楼主要求) 3097955@sohu.com

网友C:
补充,当2块档板都接触到产品时,档板立即缩回原来的位置,不会和产品发生较大摩擦,也不会影响流水线速度.

楼主:
我还想看看你对高度检测方案的建议,如果能够将直径和高度的检测结合起来就更好了,非常感谢,不错的思路。

网友C:
下午有时间的话帮你按照这个思路画个设计图给你 QQ:93230363

楼主:
欢迎大家多多提建议,改善设备状况!

网友B:
你没弄明白我的意思 我说的是大方向, 就比如说这个隧道, 低成本的说 就用硬的方法,旋转的产品 尺寸符合就可以通过 超过误差范围就走旁路了. 如果做的"高级"1点 就用激光收发器的方式,成本其实也不会很高,精度绝对比超声波的高,多弄几个点 更好

网友C:
激光传感器的精度主要是靠调节安装位置,输送带上的支架可能存在振动即使用激光传感器也无法达到满意的结果,再说激光传感器所发射出来的光束本身有一定的直径(一般在0.5mm以上),即使产品能挡住3/4的光束(光束截面积)传感器也不一定动作。用这种光束去检测0.02mm的误差显然太不可靠了,也不稳定。 当然可能有精度很高的激光传感器,我所说的是我说了解的激光传感器。

网友D:
CCD (电荷耦合器件)实质上是采用集成电路技术‘组装’在一起的许多光敏元件组成的阵列,摄像头就是面阵 CCD ,适合测长的是线阵 CCD ,它的像元是一列排放的,像元中心距可以小到 7 um ,常见的是 512、1024、2048 元的器件(具体原理和资料可以在网上搜)。当平行光投射到器件上时,可以根据受光单元数确定长度。其最小分辨率为单元间距,最小测量长度为间距乘以像元数(不考虑光学结构)。选取适当器件、改变光路结构可以达到检测要求。   我以为本例可以这样实现:两个检测宽度、一个检测高度,三个 CCD 器件可以实现宽度、长度的检测。检测宽度:当工件移动‘前径’(暂且这样叫)进入第一个 CCD ,可读出第二个 CCD 值(后径),两个器件读出值加它们的间距得到宽度。同时开始检测高度过程,不断读取高度值,加入峰值保持算法以得到最大高度值。   得到高度和宽度,分选就不是问题了。   该方案没有机械结构,不存在磨损和惯性问题,也可以不停止工件移动,达到高的检测速度。光路空气应该是洁净的,以防止尘埃粒子产生衍射影响精度。

楼主:
非常感谢版主!

网友B:
你就不会说个谢谢大家?

网友C:
呵呵,他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上面的兄弟说得很对; 礼数有点不周了,谢谢大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非常感谢!希望大家还能有机会多多交流!

楼主:
谢谢你!请给我你的联系方式,或者你公司的网址!

楼主:
捷达自动,你在吗,我联系不上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