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MODBUS数据帧问题

楼主(2004-07-05):
主机接收到的数据帧从地址到校验码的字节总数为7个字节?如果不是,那么如何确定串口要接收的数据帧的字节总数?

网友A(2004-08-06):
不是,你收到的消息的长度是根据你发给从机的是几号功能(modbus里都定义了一些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