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 DCS
请教honeywell 的EPKS控制系统和Uniformance信息管理系统

楼主(2004-07-05):
请问有哪位专家调试过(或正在应用)honeywell 的EPKS控制系统和Uniformance信息管理系统? 我们急需了解应用效果,非常感谢!!!

网友A:
《DSP原理与应用》设计 1、 任选一种型号的DSP,设计一个高速数据采集、存储、处理系统。 要求:① 采样的模拟量为标准信号,共10路: ② 每一路的采样频率为1MHZ ③ 数据的分辨率为12位 ④ 系统要保存3分钟的数据 ⑤ 对采集的数据进行频谱分析。 画出原理图,编制相应的程序,并写出详细的说明书。 2、 任选一种型号的DSP,设计一个通用的通信接口卡。 要求:① TCP/IP接口; ② USB接口; ③ RS-232/422/485接口; ④ CAN现场总线接口; ⑤ 编制相应的通信协议转换程序 画出原理图,编制相应的程序,并写出详细的说明书。 7月10号交,大家帮帮我。我的邮箱是same1978@china.com

网友B:
我在用Uniformance, 功能挺多,但维护比较麻烦,出了问题不能自己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