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变频器的选型问题!

楼主(2004-07-05):
请问:在变频器的选型上,我需要选择750-100KW变频器,市面上哪个牌子比较好,返修率低?请同行赐教!

网友A:
到800KW以上罗宾肯,高压电机么.应用案例大把的. 低于800KW用瓦控(VACON),可用高低高方案.性价比好,不用说它五十万小时的设计寿命,只说它在用户端的反馈吧. 可以去用户那里参观,直接看它的返修情况.返修率低于1%.

网友B(2004-09-05):
不论是低压ACS800、高压变频器ACS1000、ACS6000质量都很好

网友B:
ABB的变频器质量好

网友C(2004-12-29):
艾默生的也不错,性价比高!

网友C:
艾默生用着也不错,性价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