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如何安装驱动

楼主(2004-07-05):
我安装了IFIX30,进入组太环境,I/O驱动里面什么也没有,我有SL4,应该怎么装上去?谢谢

网友A:
用ifix的驱动光盘。v6.0用ifix光盘引导。v7.0直接奠基setup安装文件

网友B:
能否详细点

网友C(2004-08-05):
如果你的驱动是6.X版本的,在安装驱动的时候先安装IFIX里面有一个提示安培驱动的地方,就可以选择你要装的驱动了,如果驱动是7.x的,即OPC写的驱动,直接SETUP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