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TOUCH触摸屏后面直接接RS232设备,如何实现数据采集

楼主(2004-07-05):
如题:我现在一些分析仪器都是RS232串口来传输数据的,因为这些设备都不是通用设备,直接连在工控机的串口上,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如何实现采集数据呢。我看了MCGS提供的高级开发,但是还是不理解。能否有哪位大侠指点一下!我怎么编程序还是其它怎么样?

网友A:
如果您的采集设备的通讯协议比较简单,可以直接使用策略进行编写,\MCGSE\SAMPLE\目录中有一个例子。如果您觉得麻烦,可以与我公司的销售人员联系,由他们安排定制驱动。 最新预告:MCGS组态软件的8月份版本开始支持使用脚本语言编写设备驱动程序。用户不再需要VC或VB了。

网友B:
最新预告:MCGS组态软件的8月份版本开始支持使用脚本语言编写设备驱动程序。用户不再需要VC或VB了. 可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么? 我有点糊涂? 怎么做? 请linkman老兄指点一下!

网友A:
脚本语言编写设备驱动程序: 组态环境和运行环境没有任何区别; 提供一个程序,用户可以利用与目前MCGS策略中兼容的脚本编写驱动程序,可以编辑、调试、单步跟踪、模拟运行等。编好后的驱动程序的使用方法与目前的驱动程序的使用方式一致。 优点: 1、给MCGS嵌入版本、通用版本、网络版本提供了统一的、简单的驱动接口编程方法; 2、提供模板和向导,通过框架简化驱动开发的难度,只要能使用MCGS的脚本功能,就能开发驱动(还需要一点点串口编程知识); 3、以后昆仑通态的所有技术支持和销售都应该能够使用该方法,用户也可以在现场直接修改脚本驱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