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什么牌子的伺服做恒速控制最好!

楼主(2004-07-05):
什么牌子的伺服做恒速控制最好!哪家的速度波动率最低!谢谢!

网友A:
关键看你应用的速度范围,如果在高速段恒负载运行,其实大家都差不多。如果负载调整率比较大,则要看系统的响应频带,即扰动发生后恢复的时间,恢复越快,速度波动越小。如果您主要应用于低速段,则要看驱动器的调速比,调速比一般超过10000倍(注意是速度环,有些厂家用速度环调到低速,宏观上是速度均匀了但微观上是步进方式)就是比较好的驱动器。 品牌:您可以看看国内的星辰伺服www.stars.com.cn,国外的有伦茨不错。

网友B:
伺服电机都有此功能关键看你的要求(具体就是你的速度精度),一般伺服都能达到你的要求,无须刻意去寻找某一品牌的伺服!

网友C: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和我沟通,最近我正在做类似的项目,我的邮箱cccc12365@tom.com

网友D: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没有最低,只有更低,

网友C(2004-09-17):
和你具体的控制对象的特性和要求有关系,有些是转动惯量特别大,扭矩大的,有些要求是低速稳定的,是盘式负载还是别的,是垂直的转的负载还是水平的,全有关系,还有你要求是远程控制的还是面板操作的,也会对你的选型造成影响。有机会和我聊吧。邮箱:cccc12365@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