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关于RS232等问题

楼主(2004-07-05):
我是做软件的,确切的说是做ERP的。近日,领导要求熟悉生产制造现场的设备,当然,也仅仅是限于了解,目的是把生产现场的数据采集并和ERP系统集成。无奈隔行如隔山,先问几个外行问题吧,请各位不吝赐教。我的问题是: 1、RS232是不是就是PC机上的串口?如果不是,那和PC机上的串口有何关系 2、看了些技术资料,提到生产现场的联网方式有现场总线和以太网两种(可能我描述的不准确)。对于以太网的方式,是不是就是象局域网的那样通过网卡、网线和PC机相连?前者也就是现场总线和PC机相连的方式又是什么样子呢?

网友A:
1.RS232是一个标准,PC机上的串口符合此标准。 2.是

楼主:
谢谢版主。是的,后来看了些关于RS232的资料,明白了我自己问的确实比较外行。 另外,看到有些资料说一些设备比如电子称就是通过RS232和PC互联来提供数据给PC读取,是不是这些设备不停的向串口发数据,然后PC来读串口的值?

楼主:
有哪位帮帮忙吧

网友B:
用不着不停的

网友C:
不同的设备会有不同的沟通存取方式, 查一下电子称的说明书, 里面应该有写才是.

网友D:
如果用无线通信数传模块,可以实现无线通信了.你的项目绝对有竞争力,绝对有创意。      300-3000米无线通信数传模块厂商:      www.51sunray.com 上海桑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A:
电子秤有的是不停地发送数据的方式,有的是中断方式,具体可参照产品说明书。例如托利多的一种电子秤,可以有不断地发送数据的方式。

网友E(2005-12-21):
请教,托利多电子秤(支持网络)编程控制有关信息,最好有程序段;我是超市里的工作人员,想自己通过编程控制电子称,但是现在对电子称的接口、参数一无所知,特向前各位请教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