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二线制的供电和信号传输是如何协调进行的

楼主(2004-07-05):
传感器二线制的供电和信号传输是如何协调进行的 谢谢

网友A:
?????????? 一个是24V电压,一个是4-20mA电流,并不矛盾啊!一个回路中本来就有电压和电流。

网友B:
4mA 为电源,4-20 mA 是信号,有的还加 HART 协议:以调制信号代表数据。

楼主:
谢谢,但还是不够明白,小弟是新手上路 能给介绍点资料看么 找了好久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