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压力传感器(变送器)与数据采集

楼主(2004-07-06):
请各位指点:   200吨的压力实验机加装压力传感器(变送器),将压力数据(液压)自动传递到计算机的RS232接口,在计算机中通过编程读取压力传感器(变送器)测出的压力值。拟采用两种方案之一:   A.压力传感器(变送器)+ 二次仪表(带有RS232&RS485)    1.量程:0-100Mpa    2.传感器直径:不宜超过40mm    3.精度:1.0-0.1%FS之间即可    4.工作电压:不限(需由计算机RS232口直接供电,无外接电源)    5.压力介质:液压    6.数据输出:直接读取压力值,读数分辨率0.05%-0.1之间    7.二次仪表:使用ASCII 命令格式和二进制命令格式,用于编程控制   B.智能式压力传感器(变送器)自带RS232&RS485 + RS232=>RS485转换器    要求同上。   以上两种方案比较倾向于B方案,价格自然是物美价廉为首选。请懂行的朋友或厂家推荐采用什么品牌的传感器或变送器?   请将详细资料与报价至: ctu007@126.com

网友A:
我们配套很多,是a的方案。进口的压力传感器+二次仪表,比较好。又经济,又稳定。有兴趣可联系我,帮你搞定。如果喜欢第二中方案也可以。有兴趣找我吧!

楼主:
对方案的补充说明:   谢谢各位朋友的指点与回复!   单位最终决定采用B方案,同时将作如下要求:   1.量程:0-100Mpa   2.传感器直径:不宜超过40mm(不需要带显示表头)   3.精度:1.0-0.1%FS之间(普通工业级即可)   4.工作电压:不限(需由计算机RS232口直接供电,无外接电源。或采用RS232=>RS485无源转换器,传感器所需电源一并由无源转换器提供)   5.压力介质:液压   6.数据输出:直接读取压力值,读数分辨率0.05%-0.1之间   7.接口:传感器(变送器)自带RS232&RS485   8.指令(命令集):需提供详细的ASCII 命令格式   9.尽量采用国货,价格最好控制在4000元人民币以下 请将详细资料与报价至:ctu007@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