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工况做变频改造有节能效果吗?

楼主(2004-07-06):
请问:30KW冷却泵运行电流65A,能不能做变频改造?

网友A:
65安,好象已经基本是满载电流了吧?改造效果不明显。

网友B:
还可以软起软停,延长机械寿命.

网友C:
您提的条件不完全, 如果如此工况冷却系统刚刚够用,那么没有改造的必要。 但是如果,冷却系统实际上有很大的余量则节电的空间更大。

网友D:
冷却泵最好以进水、回水温度差作为控制信号。在夏天节能率很低,几乎满负荷。但在春天和秋天节能率还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