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去找电机控制用的集成电路?

楼主(2004-07-06):
请问从哪里能找到 电机控制(主要是直流电动机控制)的集成电路的资料? 请各位大虾赐教!

楼主:
这里也太冷清了吧

网友A:
L298 最大电流3A 参考价格12.00 ;LMD18200 最大电流 6A,实际使用堵转可达10A 参考价格 68.00;另外像293也可以

网友B(2004-08-05):
0755-25155874 惠普的直流电机控制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