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覃强关于cclink与变频器连接问题。

楼主(2004-07-06):
使用CCLINK与三菱的变频器加上接口选件后连接,我看了接口板的说明书,有一个问题请教: 我在PLC的程序中需要连续的设置变频器的频率,以便随时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变化,(比如在一个闭环系统中控制频率)是否可以将CCLINK主站缓冲区内的频率设置位RYD(以1 号站以例)长期保持为“on"状态,然后在PLC程序中连续地修改频率设置数据寄存器RWw1的频率设定值,不考虑频率设置完成后的返回标志位RXD状态如何,这样使用是否可以?? 希望能得到您的和其它同行的指教。谢谢!!

楼主:
这里应是CCLINK在中国推广的中心论坛吧,为什么上面一个初学者提到的有关在CCLINK实际使用中的问题都得不到及时的回答呢???

网友A(2004-08-16):
覃老师:   你好,我已得到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