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何处有10"以下的等离子触摸屏!

楼主(2004-07-06):
各位大虾:您们好! 在下需要10"以下的等离子触摸屏,能与PLC连接,不知何处有购? 请大虾指点,谢谢!

网友A:
等离子触摸屏,价格比较高,9.4"的型号有DIGHT的,GP-430,KOYO的GC系列的,现在卖的比较少了,还有OMRON的NT620S等。大概只有GP430买的到。 你实在需要的话,我有9成新的等离子触摸屏3台,有兴趣的话联系 GPRS3118@163.COM 13631740228

网友B:
Proface也就是Digital有一款GP477RE,是等离子的 尺寸大小8.9寸,应该能够满足您的需要 您需要的话可以和普洛菲斯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联系

楼主:
日本HAKKO公司的型号为V609E,8.9英寸,就是等离子HMI,可以连接100多种PLC, 如果需要可以联系我们,广州信恒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020-84637488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的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