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移传感器设计新思路

楼主(2004-07-06):
要求产品特点: 1,使用寿命长:无接触检测位置及角度,避免了机械损伤,理论上无寿命极限。 2,抗恶劣环境:-40℃至+100℃工作温度范围,连续高粉尘、泥浆、水下及高撞击、强振动工作环境。 3,直接绝对型测量:直接指示位移毫米数或旋转角度数,无需换算,不怕掉电。 4,量程极长,分辨率适中:260毫米-2000米长度量程,分辨率0.2mm;全向360度角度量程,分辨率0.1度。 5,极丰富的数据接口:4-20mA、1-5V等模拟量输出,各类串并行数据接口以及PROFIBUS等各种现场总线。 6,安装维护方便:在保持适度间隙的条件下,无约束安装运行。 目前有这种产品吗?

网友A:
260毫米-2000米长度量程,分辨率0.2mm 如果2000米可以有 0.2mm的分辨,我倒想看看。:)

楼主:
我想0.2mm指的是260mm的吧!

网友B:
2000米的位移传感器我都想看看:)

网友C:
据我所知,世界上最大的量程也没有那么长哦。

楼主:
如个换种思路了?采取变旋转为直线,我把2000米划分为2000个一米,而一米我可以绝对保证它的精度,远程通讯使用猫,看看可不可行?

楼主:
大家认为不可能吗?

网友D:
如果可以用旋转的话,那可以用绝对多圈的光电编码器,每圈8192线,可连续测量4096圈,以一米一圈来计算,分辨率是0.1mm,可测量4000米。 我们代理的德国产品就有,光电码盘的绝对编码器,无机械磨损,单圈10位--17位,多圈25位、32位,串行输出、并行输出、总线输出(PROFIBUS-DP,CAN,DeviceNet,Interbus),温度-40--100度,防护等级IP67,大量现货,部分品目价格可能低于国产价格。(参考价格:25位多圈绝对型编码器,PROFIBUS-DP输出,低于6000RMB) 我公司免费提供编码器选型及应用简介,有需要的朋友请告知地址。 EMAIL:gemple@online.sh.cn 或电话:021-32031167

楼主:
光电编码器的工作原理 光电编码器,是一种通过光电转换将输出轴上的机械几何位移量转换成脉冲或数字量的传感器。 光电编码器是由光栅盘和光电检测装置组成。光栅盘是在一定直径的圆板上等分地开通若干个长方形孔。由于光电码盘与电动机同轴,电动机旋转时,光栅盘与电动机同速旋转,经发光二极管等电子元件组成的检测装置检测输出若干脉冲信号;通过计算每秒光电编码器输出脉冲的个数就能反映当前电动机的转速。此外,为判断旋转方向,码盘还可提供相位相差90º的两路脉冲信号。 不可能无机械损伤,而且价位也高,我说的是连续工作在高粉尘、泥浆、水下及高撞击、强振动工作环境;直接指示位移毫米数或旋转角度数,无需换算,就是掉电也无需重新检测,适时位置、角度显示;安装维护方便,在保持适度间隙的条件下,无约束安装运行。据我所知光电编码器的安装会颇费周折,而且误差也大,以前我在做堆取料机定位使用过,采取了防滑处理,但效果不明显,所以有待商榷。

网友:
有1微米分辨率的位移传感器吗?

网友E:
楼上的朋友,我公司有0.0025um的分辨率位移传感器,纳米级分辨。美国MTI产品。大学院校,研究所常用的仪器。要详细资料可去我公司网站查看。www.santek.com.cn

楼主:
那价位了?

楼主:
楼上的说的产品确实不错,我有些项目,但想了解你发明的产品详细介绍

楼主:
本来想有很多人参与,但很多人不信可以有这种产品,其实市面上已有此类产品罗! 希望有创意的工程师们献计,大家共同研发出一种更完善的位移传感器

网友F(2004-08-18):
请教各位,如何实现测量电梯制动过程中的制动距离?钢丝绳是运动的,最大自动距离是5米。

楼主(2004-11-17):
大间隙静磁栅位移传感器在我公司研制成功,欢迎大家索取资料。   2004年11月14日,一台作用间隙0~50毫米,左右偏侧±50毫米,分辨率2毫米,量程160米的静磁栅直线绝对位移传感器在武汉莹佳科技公司调试成功,它解决高宽容度(轨道扭曲,上下起伏,左右偏侧)工业安装现场轨道行走小车(包括行车)直线绝对位移探测问题,填补国内空白。

网友G:
直径200mm至720mm的铁管,壁厚是10mm,怎样穿透铁管进行指令的发送和接收?我出10000元做这个课题。

楼主:
孙建国网友您好,我想把您这个课题贴出去让大家竞标,如何?

网友H(2005-09-04):
我对位移传感器设计新思路极有兴趣,如有识之士有此技术,我可投资.深圳013723457028 vanor001@163.com

网友I:
再大的量程,分辨率0.2毫米,做起来不难,但如果这么大的量程再要求准确度0.2毫米,我想出100万都没有人做的出来,要能做出2000米准确度 0.2mm的计长计,拿个国家科技进步1等奖肯定没问题!

网友J(2006-08-07):
其实上百米的行程用整只传感器测量是否有点浪费?比如大车走行定位测量,我只需在铁道上安装间隔1米的定位检测标志(如感应铁板、光电反射板、超声反射板、激光反射板均可),配合简单廉价的PLC,最后1米采用光电编码器的读数精确定位,即可获得极高的定位精度,不管你在何处启动和停车,都能准确记录大车实际运行距离。这种系统的价格和安装容易程度,我想任何一个系统目前都是无法较量的。另外,像堆取料机的定位精度,提高到1毫米以下已经没有实际需要的意义,至于车轮的打滑,在最后一米的慢速阶段,已经几乎可以不考虑了,以上意见对否,请考虑!

网友K:
我们公司目前做的是增量型的,没有做绝对值的位移传感器! 参数献上,供大家参考。 产品名称 拉线式译码器、拉绳式编码器、位移传感器 产品规格 型号:HLS 系列 行程:200 ~ 12,000 mm 解析:1/0.5 /0.4/0.2/0.1/0.05/0.04 mm 输出相: AB/ABZ 相 电子信号: 电压式/电流式/推挽式/线性差动式 供应电压: DC 5V or DC8-26V 产品优点 1. 适合于无法使用光学尺或旋转式编码器之场所 2. 安装简便,易于维护 3. 可节省结构成本30 - 50% 主要市场 木工机、射出及押出机、水闸门开度、长度、液位、高度等自动控机械 认可标准 CE, E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