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根据选UPS功率的大小啊。

楼主(2004-07-06):
我是一名新手,请教各位大侠,根据什么来选用UPS的大小啊。谢谢。

网友A:
容量和时间

网友B:
就是你需要保护的负载的功率和你需要停电保护的时间。

网友C:
同意楼上的 但补充一点:还要看负载的类型,是接电脑还是其他的负载 负载的不同,UPS的冗余也不同的 QQ331008616 010 62527558 凌

网友:
谢谢各位朋友,我还想知道一下如果负载不是电脑而是具有感性的负载,那么选用UPS时要注意一些什么那和带普通负载有什么不同那。再次谢谢各位朋友。

网友D(2004-08-27):
主流的ups 厂商有哪些?谢谢

网友E(2004-12-22):
带感性负载比较合适选用EPS应急电源 价格也比同容量的UPS要便宜 http://www.qcelec.com/

网友F:
选择UPS有很多注意的事情,我可以列出几点1)负载的容量,及需要供电的功率.2)需要后备时间.3)使用场合.4)产品规格.5)具有服务能力的公司.我有这个方面详细的资料,如果你需要请和我联系,zhanhai_hao@sina.com

网友G(2009-03-30):
长延时UPS电源电池配置的计算方法

对于使用者来说,怎样去配置长延时UPS电池容量是一个必须了解的问题,
放电电流的大小与电池的实际容量关系颇大,蓄电池的放电时间定义为:当蓄
电池以规定的放电电流进行恒流放电时,蓄电池的端电压下降到所允许的临界
电压(终了电压)时所经过的时间。比如12V24AH /20R Panasonic电池以0.4C放
电时,可提供使用的效率(容量)为73.3%,可放电2小时,而以7C放电时,可
提供使用的效率(容量)为4%,放电时间50秒。因此,要计算UPS电源的时间必
须先计算出放电电流,再通过查验厂家提供的放电时间表计算出准确时间。
计算放电电流的公式是:
放电电流=UPS容量(VA) 负载功率因素/(逆变器效率*UPS终止电压)

我这有山特、科华等多个品牌的ups电源,如有需要请联系tianyu19870702@163.com或qq492477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