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困惑?请教高手?

楼主(2004-07-06):
我在delphi下在定时器内调用同步读函数,为何opc服务器端的内存使用不断的增长啊??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比如服务器实现有问题,造成内存泄漏;或者是OS管理workingset的原因。只要不是不停地增长,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