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同截面电缆敷设

楼主(2004-07-06):
我公司空压机(200kw)原敷设电缆截面略小,3*185mm2,现增补一条电缆,3*50mm2。请教各位大侠,是否会出现小电缆电流过载,大电缆电流较小,小电缆易烧毁。两条电缆的电流分布情况如何?谢谢!

网友A:
3*185理论上来看已不会过小了,会明显的温度过高吗?你怎么理解成截面过小?如果两电缆并联电流按截面积的比例分布。

网友B:
两线并联的话没有问题.

网友C:
注意并联接点的选择,关键是接点之前要承受两条电缆的总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