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在线急问: ISA采集卡的程序运行出错???

楼主(2004-07-06):
运行使用了两种型号的ISA采集卡PCL-711B ,PCL-722 的程序, 运行到仅对PCL-722做数字输出操作时,出错提示: “Illegal channel on PCL-711 I/O=220H” 而继续往下运行到仅对PCL-711B做模拟量输入操作时,出错提示: “FUNCTION NOT SUPPORTED。” 另外,当将722的输出数据线接到下级电路时,它的有一根信号线(#50)发热很严重。 请哪位提醒妹妹可能是啥原因造成的?谢谢。

网友A:
首先要保证两块ISA卡的中断、基地址在系统中是没有冲突的,然后看一下驱动中有没有对板卡进行设置的工具。

楼主:
谢谢yoyo1101,问题解决了。 呵呵,我太粗心了,两块卡的地址搞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