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分流,采取10只MOSFET并联,这样的方案可行吗?

楼主(2004-07-06):
打算给一台低压直流电机供电,电机参数为:12V/400A,打算采用10只12V/60A的场效应管并联作开关。请问10只MOSFET并联使用可靠吗?该注意些什么问题?

网友A:
当然不可靠了,触发不可能同时,一定有先后的,烧起来很快的,还是用一个吧。

网友B:
应该用一个大功率的,比较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