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问题

楼主(2004-07-06):
请教高手,通电后状态正常,直流调速器在起动后出现正反向来回切换?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请问:你使用的是什么品牌的?   1,有可能是参数设置错误。   2,有可能是测速机反馈问题。   3,有可能是给定的问题。   如有需要,请与西安亚伦电机控制有限公司联系。   电话:029-82511082 82511862   传真:029-82523390   网址:www.xa-all.com   电邮:weiqiang@pub.xaonlin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