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直流调速正反切换

楼主(2004-07-06):
请教高手,直流调速器通电显示正常,起动后正反向切换?什么原因?

网友:
什么原因都没说清楚

网友A:
对呀,现象描述的不清楚,看不懂。说什么呢?

网友B:
请问:你使用的是什么品牌的? 1,有可能是参数设置错误。 2,有可能是测速机反馈问题。 3,有可能是给定的问题。 如有需要,请与西安亚伦电机控制有限公司联系。 电话:029-82511082 82511862 传真:029-82523390 网址:www.xa-all.com 电邮:weiqiang@pub.xaonline.com

网友A:
有一个特例,比如,西门子的6RA23直流调速器,在合闸以后,简易面板就交替显示“Ⅰ/Ⅱ”。即不确定状态。因为此时的系统还没有转动,在零点待机。

网友A:
奥,不习惯这里的发贴。我忘了说,上面这种特例,是正常的。不是毛病。此时的系统在“合闸”状态,但没有运转。

网友C:
在合控制电以后,就交替显示“Ⅰ/Ⅱ”,即不确定状态(待机),只有这样反应速度才快,这属于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