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4-07-06):
一台电机,用两个按钮起停,5分钟正转,停3分钟,反转5分钟,停5分钟再正转,循环,直到按下停止按钮。请各位高手帮帮忙,多谢!!!11

网友A:
这个问题比较简单~但梯形图我画不到这~~我的编程软件编好啦~

网友A:
net1 LD I0.0 O Q0.0 O T41 AN I0.1 AN I0.2 AN Q0.1 LPS AN T38 = Q0.0 LPP TON T38, +300 net2 LD T38 O M0.0 AN I0.2 = M0.0 net3 A M0.0 TON T39, +180 net4 LD T39 O Q0.1 AN Q0.0 AN I0.2 LPS AN T40 = Q0.1 LPP TON T40, +300 net5LD T40 O M0.1 AN I0.2 = M0.1 net6 LDN Q0.0 A M0.1 TON T41, +300 这个程序有点复杂,你可以简化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