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流量计选择

楼主(2004-07-06):
目前我们单位一些流量计,由于对流量计的市场不了解,请教各位,知道的告诉一声吧,多谢了! 介质:氦气,无杂质。 应用环境:压力1大气压,温度常温300K,流速1.074升/秒 要求:精度±1%F.S.,稳定性好。 两种流量计:1.输出4-20ma,送到plc,2.本地显示 请问大家这两种流量计,我该选用什么形式的好,另外哪些厂家的流量计性价比好,当然国外的国产的都可以。

楼主:
忘了,口径是小口径的,15mm

网友A:
DN8就够了。 便宜点的选转子,选中外合资为好。

网友B:
联系我吧!我这里有代理德国产品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021-54857220 安屹

网友C:
选好了吗?可以和我联系(日本东京流量计),0532 8080027,http://www.sd1718.com

网友:
AWM2000系列气体流量传感器: AWM2000系列为无源器件,包含两个惠斯顿电桥:一个为闭环的发热控制电路,一个为双传感电路. 。双向气流传感 。实际气体质量流量传感 。流速0~30sccm 到0~1000sccm 。能承受最大共膜压力25PSI 。需另加发热器控制及传感桥路供电电路 。工作温度:-25~+85℃ 。供电电压:10VDC 。输出电压:最大50mV AWM3000系列气体流量传感器: AWM3000 系列是输出为1-5V 或4~20mA的气体质量流量传感器 。激光校整保证了一致的互换性 。测量流速可至1.0LPM 。能承受最大共膜压力25PSI 。工作温度:-25~+85℃ 。供电电压:10VDC AWM40000系列气体流量传感器: AWM40000 系列包括不带放大和放大/ 信号处理的信号。气体流量传感器有一个由加热器与温度敏感元件组成的薄膜隔热的 电桥式结构。该电桥式结构对流过芯片的空气或其他气体流量有灵敏和快速的反应。AWM43600V 为6SLPM 器件。它主要的特点是: 。最新的微加工技术 。最高检测流量0-6SLP 。工作温度可至125℃ 。最高可承受150PSI的共膜压力 。快速响应,低电流损耗。 。零点和满量程高稳定性 应用场合 : 电缆充气机,医用呼吸机和肺活量仪,气体检测设备,气体标定 AWM5000 系列气体流量传感器 AWM5000 系列为文丘里流量管形外壳,可以测量最高至20 升/分钟,最大压降2.25"水的气流.微桥芯片直接与气流接触,大大 减少了由于通气孔或旁路堵塞引起的误差。每个AWM5000系列产品都包括含放大` 线性修正` 温度补偿和气体标定,气体标定通过 激光校整得到 。各种流量接口可选 。文丘里管设计 。远程安装 。激光校整CO2,N2 氩气的标定 。能承受50psi的共模压力 。供电电压:10VDC,输出:5VDC 。工作温度:-20~+70℃ AWM700 系列气体流量传感器 AWM700系列微桥大流量传感器,提供了在线流量测量,和一个特殊设计的旁路封装,这种传感器测量流量可至标准200 标准升/ 分钟 (200SLPM),同时导致1 英寸水柱的压降典型值。AWM720P1实现了小封装下的大流量范围,AWM720P1有一个6ms反应时间,10V直流供电,耗电仅60mW,紧凑的塑料封装,可承受过压至25PSI,而不影响指标。传感器的AMP兼容连接件提供了可靠的电气连接。此传感器也很适合于便携设备和电池供电设备。AWM700系列传感器,主要是为医疗呼唤机市场开发的,可以满足许多医疗和分析仪器的应用需求。 。工作温度:-25~+85℃ 。供电电压:10VDC,输出:5VDC 。能承受25psi的共模压力 典型应用:氧气集中器,氧气保存器,呼吸机和通分机,喷雾器,麻醉器,漏气检测仪,大流量控制器,电信系统,燃料电池控制,环境气候控制 若需要详细资料请与我联系! 深圳市光之神电子有限公司 崔殿 0755-83279118-33/34 13760318296 sensor111@apollosz.com www.apollosz.com

网友D:
美国FOXBORO 83系列供参考,如需要详细资料,请来电索取. 0592-3921118 13860128154 厦门迪控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网友E:
当然是现场显示的好了,误差会比那种小的,因为用PLC控制,肯定会有信号损失的。还有对于您的小流量你最好选用涡轮流量计,它的下限低,也很实惠的。如果非要用进口的,那就是钱烧了,呵呵,当然那样精度可能会更好些!!!www.tjhsyb.com 去看看哦

网友:
Honeywell的气体流量传感器AWM系列也不贵啊 深圳市新世联科技有限公司 崔殿 13760318296 (原名:深圳市光之神电子有限公司) 电话:0755-83680810-32 www.apollosz.com

网友F:
请登陆我司的网址WWW.ZHONGWANGDIANZI.COM 或许对您有所帮助

网友F:
免费赠送国产压力变送器 液位 流量 温度传感器 变送器的详细资料

网友G:
流量计现在用的最多的是电磁和超声波两种。进口的比如SIEMENS的或者E+H或者WT的都可以,质量都不错,只是进口的出了问题的维修比较麻烦和贵。现在国内的技术已经很不错了,比如电磁的上海光华爱尔美特的,开封仪表厂的都不错,超声波的唐山汇中和大连海峰的也不错,质保都比教长,价格也合理。国产的上海光华的质量很好,不过价格贵。 你测量的是气体,好象不导电,那么就职能用超声波的了,你自己可以去查查,对了小口径的用管段式的流量计。

网友G:
有专门的气体流量计,气体超声波流量计

网友H:
可以用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

网友I(2004-10-13):
超便宜的二手气体液体流量计www.gdyufen.com/product/sensor.htm

网友J:
可以选择涡街流量计了,我这里有DN10(2.5~11 M3/H),可登陆我公司网址www.kem-kueppers.com.cn

网友K:
请问各位大侠有谁知道ELSTER流量计通信协议数据格式是什么?我单位上位机采用MOTO/RTU.因成套厂商不愿提供(需另购接口模块,老外真的是很卑鄙),我公司打算自己开发,但不知道数据格式,如有哪位大侠了解,请告诉小弟,本人十分感激,谢谢!!! 我的邮箱是YBZX412@SINA.COM

网友L:
SMJ:你好!我公司的涡街能满足你的要求,敬请来电! 024-24822519

网友M:
同志们: 接上级通知,以后凡使用日本货,一律要对三个代表进行 反思。

网友N:
只要测气体的都能测,精度要求低嘛,010-82782860 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