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忙告诉我?

楼主(2004-07-06):
大家好,我现在在做节能改造,在同一种情况下,采用不同的两个牌子的变频器得到两个不同的节电效果,而且相差很大,不知是和故,是变频器的质量还是那一个变频器的软件没做好呢?我不知道怎么分析,可以帮帮我吗?

网友A:
变频器的软件好坏固然很关键,但变频器自身参数的现场调试更不可忽视,在同等条件下不同的技术人员调出来的变频器电流、电机及变频器温度、故障率、使用寿命都不会相同。

楼主:
但是现在是我在调试啊,我没感到自己有不同的调试过。我在想是不是变频器在有功和无功方面一个补偿的好一个补偿的差一点呢?但是我一下子说不出个所以缘出来。有这么方面的能给我帮帮吗?还有就是一个变频器一但开发出来是不是还应该测算一下他的实际效率呢?如果是,那要怎么做呢?

楼主:
各位老师,没有能给出一点指点吗?我也感到变频器应该有一个出力效率的问题,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来测试这样的问题,我也很想知道这样的方法,能给一点指点吗?

网友B:
对。希望各位高手发表意见。

网友A:
变频器的传输效率是个很重要的性能。其产生原因主要与IGBT的开关频率和调制方式有很大的关系。 看变频器的传输效率其实有个很土但还是有点效果的方法,把变频器调到基本频率后看变频器显示的输出电压,理论上应该是与输入电压相同。假如数值有差距,就把输出电压除以输入电压就是传输效率了

楼主:
难道和电流没什么关系吗?要不要将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相乘再相除吗?如果效率不高应该从那一方面入手来改呢?

网友A:
直流电抗器有一定的作用,同时可以提高功率因素

楼主:
我现在在考虑的是不是什么地方的参数设置不对,还是该变频器的什么地方的软件设置的不好呢?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对其更好的测量,因为这直接影响到我以后是不是还要用该变频器了。

网友A:
很多变频器都有自动节能运行的功能,还有如果实际负载较小的话可以适当的调软曲线。

楼主:
TO:李惠锋,我现在做的是注塑机节能系统,注塑机的负载在不同的场合中有着很大的改变,不能确定他的负载规律,用变频器本身的自动节能运行功能我想是不是可以的,在这一方面我没用过,而且还不是很清楚这个功能的具体的作用,还望你给一点详细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