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yoyo1101能帮我吗

楼主(2004-07-06):
请问yoyo1101用过凌华的CPCI-8554计数板吗?请教其中的测频和测脉冲宽度的方法。我按照他们说明书的要求接线和测试软件,测频测不出;而测脉宽只能测出第1、4、7、10四个通道的脉宽,其他8路测不出。 老板要求两天搞定,急急急!!!望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A:
使用PCI-8554测频率时,需要将COUT3通过一个反门之后作为Counter1的门控信号,8554上自带两个反门,分别为Pin56、55;Pin53、52。 有的通道测不到脉宽可能是程序中没有将所有通道作测脉宽的相关设置,最好先看一下测试程序的代码。

楼主:
谢谢,能告诉我你的联系方式吗?QQ、电话等,项目紧急,急需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