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hortStack应用中RESET信号问题

楼主(2004-07-06):
我通过主处理器扩展串口使用ShortStck,可是FT3150总是不停地复位,从CPLD逻辑出来的reset确实是高信号,但一接入FT3150就周期性出现一个低电平! 有没有可以解释啊? 给点提示啊,郁闷!!!

网友A:
是初始化的问题,主控器没有完成初始化3150通讯协处理器的任务,    3150在等待初始化的时间内看门狗周期复位。(间隔可以自己测试一下,    看看是不是看门狗复位的时间间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