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前辈,LG产电PLC(K200H)如何与电脑联机,CPU单元找不到RUN/STOP开关,有联接线无法联机,请帮我吧!

楼主(2004-07-07):
请问各位前辈,LG产电PLC(K200H)如何与电脑联机,CPU单元找不到RUN/STOP开关,有联接线无法联机,请帮我吧!

网友A(2007-01-23):
软件是DOS板还是WINDOS板。

网友B:
 这是LG早期PLC产品,运行停止在软件上可调,上电处于运行状态,通讯连线分RS232和RS232A两种,

网友B:
你把RS232接口,2-3脚互换就可以通讯联机

网友C:
第一次用lg的Master-K系列k80型PLC,还不知道怎么和计算机连机,PLC上的开关是不是有什么说法,另外软件上有什么要求吗?,我用的软件是KGL_WC,我用过松下的,松下的软件里就在进入时就有从PLC下载程序到计算机的选项,LG的软件里怎么没有,

网友C:
在线等答案

网友D(2008-05-26):
第一次用笔记本电脑和LGPLC连接怎么 连接不上   接口用的是USB转 232的 接口     在KGL_WC编程软件上点联机 就会显示通信不上    请问各位高手是怎么回事

网友E:
COM口设置的对吗?

网友F(2008-09-09):
看电脑默认的COM端口

网友G:
2-3脚需要互换!!

那位有K50H或K200H说明书,麻烦传一份我,谢了!!

kunc@QQ.com

网友H:
呵呵;有RS232端口,与电脑可以直接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