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前辈,LG产电PLC

楼主(2004-07-07):
请问各位前辈,LG产电PLC(K200H)如何与电脑联机,CPU单元找不到RUN/STOP开关,有联接线无法联机,请帮我吧!

网友A:
LG的K200H有连接计算机的RS-232口,按照说明书连线即可。连好后,在电脑上装编程软件,运行编程软件,既可在在线方式下任意改变PLC的四个工作方式:运行方式,编程方式,暂停方式,调试方式。好好看看书,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