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力控高手

楼主(2004-07-07):
求助对下面语句的解释: GetCurAlm($ALARMTXT,$Reserved1)>=1

小魏!

网友:
当本地数据库中的过程I/O变量发生报警时,本条件成立!

网友A:
这个问题涉及到力控的报警管理。 1.力控中的报警精灵可以不需要编写任何脚本即访问和管理力控中的所有过程报警。 2.我们设计这条函数的目的是为了让用户能够更灵活的控制和管理报警,即用户可以单独取得任意一次报警的信息。我们将当前报警的信息存储的字符串变量中,供用户调用。 3.本函数的两个参数中,前者表示需要管理哪些区域的报警,后者表示将报警存储到哪个字符串中。解释如下: $ALARMTXT00为区域0当前最新报警信息. $ALARMTXT01为区域1当前最新报警信息. $ALARMTXT02为区域0当前最新报警信息. . . . $ALARMTXT为整个数据库当前最新报警信息. 您提到的例子中两个参数都是力控预定义的变量(在力控中看到$打头的变量通常是力控提供的预定义变量) 4.返回值:代表当前报警的级别: 0-没有报警或报警已经确认 1-低级报警 2-高级报警 3-紧急报警 注:报警级别是在力控报警组态时指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