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指令求助
No。18

楼主(2004-07-07):
請教哪位大侠知道三菱 DELTAP DY0 指令是什麼意思嗎?謝謝!!

No。18

网友:
没有人知道三菱DELTAP DY0指令的意思吗?急死人了

网友A:
没有见过,,

网友B:
请问你的三菱是什么型号?FX系列没有这个指令。

No。18

网友C:
我也不晓得。

No。18

网友D:
三菱Q25(H)系列有此指令,是触点的脉冲转换指令。使用三菱GPP编程软件可看到指令的详细内容。[DELTAP :其中的参数(D)指定的直接存取输出(DY)执行脉冲输出,如果指定为DELTA DY0,在梯形图下面用到SET/RST指令的地方同样的操作会执行。]

网友E(2009-04-03):
我也碰到过这种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