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壳电阻(充电电阻)容易坏吗

楼主(2004-07-07):
请问维修变频器的老师们,大功率变频器里的铝壳电阻(充电电阻)容易坏吗?如果设计结构中是否也要考虑它的维修更换方便

网友A:
变频器使用不当才容易坏!如启动开关接通,一送电就启动电机。

网友B:
如果变频器频繁上电掉电的话,对充电电阻的寿命是会有影响的,但一般变频器设计的过程中都已经考虑了实际应用中最恶劣的情况,参数设计合理的话它在变频器不应是易损件,另外就算启动开关接通对它来说也不会有影响的,因为电机启动肯定是在充完电过后(电阻已被接触器类开关短接)才进行的.

网友A:
我们修过不少有这故障的变频器,就是因为启动开关接通造成的!

网友C:
妈的,人一旦有点小钱了,就要包装自己,曾经是怎样怎样,一心想提高自己的社会影响.或者捐几个小钱来收买人心?希望森兰的刘总也没有跳出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圈子!我最敬重的是山东人,人家真的是用自己的智慧和血汗实打实的干出来的,还有就江浙人,人家是做事不讲面子不摆谱,头脑灵活,扎扎实实的干出来的,人家有钱了也是比较实在,不吹捧自己,不像别的地方的人,有几个小钱就频频在记者媒体面前露面,摆摆谱显显阔,不知自己有多粗多长,再不就扔几个小钱来收买人心,或就吹嘘自己曾经怎样怎样,好像他的发迹是上天注定似的,还不知背后藏着多少见不得人的东西呢?

楼主:
对不起,能具体地告诉我什么是启动开关吗? 是不是指启动开关接通后,变频器上电同时也立即启动啊(不用再按变频器启动按钮),是这样吗?这种做法多吗,一般什么场合需要这样做

网友D:
不是呀,指的是充电一段时间再闭和的接触器或可控硅,在变频器的机壳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