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致伸缩线性位移(液位)传感器

楼主(2004-07-07):
磁致伸缩线性位移(液位)传感器是应用“磁致伸缩”技术研制而成。此项技术已在国际范围内广泛的被应用在传感器技术之中,特别是用于要求测量精度高、使用环境较恶劣的位移和液位测量系统中。我公司自1997年从美国引进该项技术和产品后,通过消化、吸收和不断改进,形成了有康宇特色的新一代的高科技的位移(液位)产品。它具有精度高、重复性好、稳定可靠、非接触式测量、寿命长、安装方便、环境适应性强等特点。它的输出信号是一个真正的绝对位置输出,而不是比例的或需要再放大处理的信号,所以不存在信号漂移或变值的情况,因此不必像其它液位传感器一样需要定期重标和维护;正是因为它的输出信号为绝对值,所以即使电源中断重新接通也不会对数据接收构成问题,更无须重新归回零位。与其它液位变送器或液位计相比有明显的优势,它可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制药、食品、饮料等行业,对各种液罐的液位进行计量和控制。作为位移传感器,它不但可以测量运动物体的直线位移,而且还可同时给出运动物体的速度模拟信号。灵活的供电方式和极为方便的接线方式可满足各种测量、控制及检测的要求;由于采用非接触测量方式,不会由于磨擦、磨损等原因造成传感器的使用寿命降低。它良好的环境适应性、可靠性和稳定的工作,为用户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与导电橡胶、LVDT、电阻式位移传感器等产品相比有明显的优势,而且一只传感器既可以用来测量位移,也可以测量速度,再加上有着极高的性能价格比和厂家及时周到的售后服务,足可让用户更加放心地使用。 特 点   ■ 非接触式测量 ■ 高精度、高稳定性、高可靠性 ■ 性能价格比高 ■ 使用寿命长 ■ 多种输出方式可供选择 ■ 具有反向极性保护功能 ■ 防雷击、防射频干扰 ■ 结构精巧、环境适应性强 ■ 不需定期标定和维护 ■ 隔离防爆(可选) ■ 安装方便 应 用 ■ 伺服液压油缸活塞位置反馈或预置 ■ 伺服汽缸活塞位置反馈或预置 ■ 研磨机械位置反馈或预置 ■ 铸锻机床位移控制 ■ 注塑机模板定位与监测 ■ 木材加工定位控制 ■ 其它机械定位和位移检测 ■ 汽轮机气阻阀门开度的检测与控制 ■ 水轮机导叶开度的检测与控制 欢迎索取资料,并就技术和应用和我切磋。 征代理商。 电话:023-67909267 13198608877 13638344073。高先生

网友A:
你说的不就是我公司的MTS位移传感器吗?你上面介绍的就是抄MTS的资料.

楼主:
呵呵。有必要抄你们的资料吗?你可以上我们的网站看看哦。 磁致伸缩线性位移(液位)传感器的工作原理:主要由测杆、电子仓和套在测杆上的非接触的磁环或浮球组成。测杆内装有磁致伸缩线(波导线),测杆由不导磁的不锈钢管制成,可靠地保护了波导丝。工作时,由电子仓内电子电路产生一起始脉冲,此起始脉冲在波导丝中传输时,同时产生了一沿波导丝方向前进的旋转磁场,当这个磁场与磁环或浮球中的永久磁场相遇时,产生磁致伸缩效应,使波导丝发生扭动,这一扭动被安装在电子仓内的拾能机构所感知并转换成相应的电流脉冲,通过电子电路计算出两个脉冲之间的时间差,即可精确测出被测的位移和液位。

楼主:
工作原理图

网友A:
你们的网站是多少呀?按你这样说不就是MTS的原理做的吗?你也可以看看www.mtshk.com.hk.

楼主:
网络实名是康宇测控.你可以去看看.磁致伸缩原理当然是一样的.

楼主:
KYDM-F数字输出磁致伸缩液位传感器是康宇测控仪器仪表工程有限公司运用磁致伸缩原理,结合先进的数字电路,最新研制开发的新一代数字输出液位传感器。该产品除具有模拟输出的磁致伸缩液位计的特点外,因其功能扩展,具有更大的使用灵活性和更强的环境适用性。  功能特点 ■ 可同时进行液位、界面、温度多参量测量,测量精度高,稳定性好 ■ 灵活的数字输出方式:标准EIA-485数字输出信号,直接与微机或配套的显示控制器通信,并可与工控系统联网,实现多台传感器的实时数据采集、显示、报警及自动监测和控制。 ■ 采用低功耗的单片机和高精度的数字转换元件、数字式温度传感器直接测量和计算,测量结果以数字形式输出,并可远距离传送 ■ 具有优良的抗干扰性能 ■ 模块化设计结构精巧,实现安装现场不清罐维护,降低维修成本 ■ 标准的螺纹或法兰连接,现场安装简便快捷 技术参数: 量程范围(mm) 150mm~3000mm (可根据用户要求定制) 温度范围 -40~+85℃ 供电电压 +24VDC±10% 输出形式 标准EIA-485数字输出信号 性能指标: 非线性 优于0.05(±%FS) 重复性误差 优于0.01%FS 分辨率 优于0.01%FS 温度影响 ±0.01%FS/℃ 零点调整范围 100%FS 温度传感器精度 ±0.5℃ 结构特性: 测杆材料 OCr18Ni9(304) 316L不锈钢(特殊定制) 电子仓外壳材料 优质铝合金(普通型)  1Cr18Ni9Ti(隔爆型) 两浮球间最小距离 100mm 螺纹连接 M18x1.5 M20x1.5 3/4-16UNF(英制) 法兰连接 GB9115.1-2000标准法兰(也可根据用户要求定制) 法兰材料 1Cr18Ni9Ti 引线方式 1、6芯屏蔽电缆线(普通型,默认长度:2.8m) 2、航空插头(普通型) 3、接线端子(隔爆型) 外壳防护等级 IP65 输出配置: 随产品出厂提供输出配置的使用说明书或相应形式的使用说明:有三种输出方式: A.通讯控制器 ⊙ 专配KYDM数字输出磁致伸缩传感器的通讯控制器,接收KYDM数字输出磁致伸缩传感器送出的数字信号; ⊙ 可通过简单的菜单设置参数:零点修正在规定的范围内可任意设定,具有正、反两种工作方式,并可在量程范围内设置3个控制/报警信号; ⊙ 采用LCD液晶显示,显示三个位移量和三个温度值; ⊙ 显示范围:位移:0~9999.99mm 温度:-99.9~999.9℃ ⊙ 显示精度:位移:0.001mm 温度:0.1℃ ⊙ 输出特性:模拟量输出:电流型(负载电阻<750Ω)  电压型(负载电阻>250KΩ) 开关量输出:继电器控制输出--触点容量为5A/240VAC   馈电输出:24VDC最大电流100mA B.微型计算机 “数字输出磁致伸缩液位传感器V1.0版”数据采集及显示软件程序包,采用直接读取KYDM数字输出磁致伸缩液位传感器的液、界面和温度输出。该软件是在windows98或windows NT下的一个应用程序,它对环境的要求与windows98,windows NT是一致的。 硬件:一般要求586以上的处理器,16MB以上内存,100MB以上剩余硬盘空间,CD-ROM驱动器,鼠标等。 软件:要求windows98或windows NT3.51以上版本。 C.直接输出数字信号 KYDM数字输出液位传感器输出16进制的ASCII码、二进制码或格雷码。可方便地与其它工控软件(例组态王软件)连接组成液位监控系统,实现多台传感器的实时数据采集、显示、报警及自动监测和控制。 应用领域: ⊙ 各种石油、液化气储罐的液位、界面及温度实时测量与监控 ⊙ 加油站库区管理计量与监控 ⊙ 生化与制药行业各类储罐过程控制与监控 ⊙ 食品与饮料加工各类储罐及过程控制的液位、界面及温度的测量计量与监控 ⊙ 水处理及环保工业过程中的液位、界面及温度测量与监控

楼主:
KYDM-F数字输出磁致伸缩液位传感器可以同时测量温度.液位和界面.比起进口的如MTS来说,有维修方便.价格合理等等优点,而且质量也是相当的好,有较高的性价比.

楼主(2004-08-06):
用于位移测量,因其是非接触方式的测量,寿命可以是无限期的。

楼主(2004-10-09):
各位节日好!

网友B:
我要一份hzxy211@163.com 具我了解磁致伸缩的原理,好象结霜对测量有影响

楼主:
请登陆我公司的网站www.chinakangyu.com

楼主:
详细技术资料,如有需要,请留下电邮.

楼主:
我公司用磁尺已经成功的开发了油库监控系统.

楼主(2004-12-21):
我们的产品和MTS的外型尺寸,特性一样,可以替代,而且价格要便宜的多。

网友C(2005-02-25):
同类产品太多了,我们公司也生产,原理肯定都一样,大家都不要吵了,如果需要,可以联系我们天津TURCK,网址:www.turck.com

网友:
我想要这种传感器的资料

网友D:
涉及产品所有权和专利技术的问题请按专利法和著作权法、技术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处理,此处不提供争究的场合。

楼主:
实:请留下联系方式,我会尽快发给你。

网友E(2005-08-26):
我欲开发一种用量很多的磁致位移传感器,国内每月有3万支市场.希望有识之士合作.我提供资金.vanor001@163.com 磁栅技术亦可考虑.深圳

楼主(2005-12-08):
楼上的,可否来份你们的技术资料?

网友F:
康宇什么地方的?

网友G:
有要在新疆招代理商的可以与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