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的问题

楼主(2004-07-07):
我现在用的是INTOUCH8.0驱动安装的是GESNP的驱动,但是配置的时候提示:A Valid Wonderware Hardware key was not found it is required to enable this product please note:An error encountered while trying to obtain a license to run this package see the wonderware Logger(WWLOGGER.EXE) for more details and possible corrective actions 这里说找不到狗,但我也把狗装上了,也把wwsuite.lic放到相应的目录下了!我运行编辑INTOUCH一切正常,就是不能配置此驱动!!

网友A:
查一下你的lic文件是否有ioserver 字符串. intouch 有带IO 和不带IO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