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 ABB ACS600故障

楼主(2004-07-07):
用户反映无显示,测量整流及逆变模块,电源部分均无问题,为保险期间,断开模块后通电试机,有显示为CDP312 PANEL 04.25,下边一行是小黑点不停在循环,好象在检测什么,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现象?跟断开模块有关系吗?

楼主:
刚才看错了,是V4.25,不是04.25

网友A:
你断开的是什么模块?IGBT?这种情况是控制盘未完成初始化过程,和你断开的元件有关系。如果NINT未得电,则NINP无法正常工作,这样控制盘就不能完成初始化过程。可能的故障点在NINP、NINT、NPOW、NAMC。查查吧

楼主:
我断开的是IGBT. 刚开始学维修,对于一些专业术语不是很清楚,你能说具体一点吗?谢谢您

网友B:
不用问了,你的变频器的NAMC-11板子坏了,你先检查一下板子上的器件D7,就是4911的集成块,看看能否更换,如果还修不好,就买块新板或拆机的和我联系13513033633

网友C(2004-08-06):
徐老师:您好! 我有一台ABB ASC600 160KW 变频器,500V直流母线被掉进的螺帽短路,放了一炮,三相半控整流桥损坏了。我把三相半控整流桥换了新的以后,直流电压是520V,可是控制盘的显示与楼顶说的一模一样‘显示为CDP312 PANEL V4.25,下边一行是小黑点不停的在循环,好象在检测什么’,我按照你说的去查,可是我的变频器有点不一样,没有‘NAMC-11板子,和器件D7,4911的集成块’(或许不一样)。请你指教。

网友D:
难道没有这个板子? 还是介个?

网友C:
版主:第6个回复(874的回复贴子)怎么看不到。

网友C:
非常非常之遗憾:这里不能发图片,有些问题发个图片一清二楚。都什么年代了,还不能发图片,怪哉!怪哉!

网友B:
你的机器面板“下边一行是小黑点不停的在循环”肯定是CPU板坏,负责通讯的单片机出现问题,160KW的机器共有3块主控板,通讯接口板(单机运行不用),CPU板NAMC-11,和NIOC-01(外部输入),你的机器出现的问题我们经常遇到,通常是更换单片机D7-4911,或检查NAMC板的电阻电容实在不行只能换板。

网友C:
徐老师:您好!谢谢您的回复。 我仔细看了每块通讯板上的小纸条标签,查到有:NDCO-03C一块;NIOC-02C一块。没有NAMC-11通讯板,我找用户,他说没有少东西,我估计是被谁拆走了。我把控制盘插到NIOC-02C板上,这样是不能通讯的么?我是第一次接触这样的变频器,请多赐教。

网友D:
nioc-02c 上面的6针接口主要用于通讯,通过他可以直接连接modbus网络,是标准的rs485接口。而abb的控制盘连接也是完全基于rs485的modbus协议,所以这就会出现你把cdp312插在nioc-02c上面也会出现检测信号的问题。所以你问题的关键在于你得变频器少了大脑少了namc-11c这块板子。

网友C:
谢谢874先生指点! NAMC-11板子好买吗?价格如何?

网友D:
大量现货 涨价后价格在8000左右

网友C:
上面两个图片的板子都没有!

网友E:
请问斑主图片是怎么发上去的?

网友C:
※如果您的文章包含图片,请点击这里发表!(仅限中国工控网的VIP用户,申请VIP用户。) 我估计可能是收费的。

网友B:
我们还是用网络电视交流吧,我用的是E话通软件,我有视频头,联系我后你可以看我怎么修这种故障。我的ID是117026735。(E话通的号码)你到et66.com下载这个软件就可以了。我会告诉你详细的资料。只要你有音箱就行。

网友C:
徐老师:你好! 我的E话通软件已经装好,我怎样和你联系。

网友B:
我的ID是117026735。(E话通的号码),你的ID号码?

网友B:
我已加你为好友,呢称是“巧手”如果你在网上,打开这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F:
昨天刚维修过一台同样的机器,先拔下NPOW板上的6针通讯电缆,上电后看到NPOW板上绿灯若亮,则肯定至少有一对NGDR板损坏,依次更换NGDR板,直至找到坏板。若NPOW板上的绿灯不亮,检查NAMC板。

网友C:
打开了软件,联系不上,可能是我不会用这个软件。

网友B:
我已经和你联系了!你刚刚下线呀!你再次上我会联系你的

网友G(2006-04-19):
我有NGDR ,NAMC-11C 板,还有NGDR,测试工具,如果需要联系我! yantao122@yahoo.com   我这价格合理!新的二手的!13501240917

网友H:
本公司专业维修PLC,驱动器,变频器,开关电源,工业显示器,高压发生器,操作屏,焊机,数控系统,编程器,光栅,光尺,智能仪表,各类插件板等(尤其擅长西门子产品),做到专业级芯片维修。愿和各个厂家长期合作。修复确认后方收取费用。021-56310013,

网友I:
请浏览选择本机图片,系统会自动将图片标记如<!--图片标记1-->插入到文字后面,请将图片标记如<!--图片标记1-->完整拷贝到待插图的适当位置,系统将自动将图片插入到相应位置;每个图片不能大于300K,只允许上载JPG,GIF,JPEG格式的图片)。

网友J(2006-06-04):
NAMC里没有程序也会出现这样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