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编写设备驱动程序,不再需要VC、VB或DELPHI了

楼主(2004-07-07):
最新预告:MCGS组态软件的8月份版本开始支持使用脚本语言编写设备驱动程序。用户不再需要VC或VB了. 组态环境和运行环境与目前的软件没有任何区别; 单独提供一个程序,用户可以使用与目前MCGS策略中兼容的脚本编写自己的驱动程序,可以编辑、调试、单步跟踪、模拟运行等。编好后的驱动程序的使用方法与目前的驱动程序的使用方式一致。 优点: 1、给MCGS嵌入版本、通用版本、网络版本提供了统一的、简单的驱动接口编程方法; 2、提供模板和向导,通过框架简化驱动开发的难度,只要能使用MCGS的脚本功能,就能开发驱动(还需要一点点串口编程知识); 3、以后昆仑通态的所有技术支持和销售都应该能够使用该方法,用户也可以在现场直接修改脚本驱动程序。

网友A:
大家好: 我对上位机与下位机的通讯不了解!也是第一次接触通讯!有哪位高手可以详细告诉我:怎样用MCGS组态软件与三菱FX2N系列PLC进行通讯?如何设置?通讯程序怎样编写? 谢谢 !

楼主:
不需要写通讯程序呀,MCGS有现成的FX2N的设备驱动,你直接使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