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数据库中的问题,求教

楼主(2004-07-07):
大家好 我现在在我的工程中使用PI数据库,但是在使用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OPC接口的问题,我已经在*BAT文件中对PI服务器和OPC SERVER参数进行了设置,可是还是无法取到数据,在LOG文件中查看有错误信息,有那位朋友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请赐教,不胜感激 联系方式 hldzyczyc@126.com

网友A:
先用piopc tool进行连接,若用此工具能取到数据才成,否则当然没戏

网友B:
1。确认tag中相关字段的配置有无错误 2。用户权限的问题,PI的OPC采集程序确省是以System用户运行的 可以将.log中的错误公布,大家看一下

网友C:
Hi, 不少人都熟悉PI,我只熟悉InfoPlus.21,希望有机会向大家学习PI。 我的联系方式是fetch2008@vip.sina.com 周林

网友D(2004-08-18):
请问有哪位知道如何用VB读取PI实时数据库的方法? 或者哪里能找到有关PI实时数据库的详细资料?

网友E(2006-10-22):
到这里去看看
www.realtime.net.cn

网友F(2009-09-01):
PI用于工厂数据的自动采集、存贮和监视。作为大型实时数据库和历史数据库,PI可在线存贮每个工艺过程点的多年历史数据。它提供了清晰、精确的操作情况画面,用户既可浏览工厂当前的生产情况,也可回顾过去的生产情况。可以说,PI对于流程工厂来说就如同飞机上的“黑匣子”一样。

一方面,PI用于工厂数据的自动采集、存贮和监视。作为大型实时数据库和历史数据库,PI可在线存贮每个工艺过程点的多年历史数据。它提供了清晰、精确的操作情况画面,用户既可浏览工厂当前的生产情况,也可回顾过去的生产情况。可以说,PI对于流程工厂来说就如同飞机上的“黑匣子”一样。
另一方面,PI为最终用户和应用软件开发人员提供了快捷高效的工厂信息。由于工厂数据存放在统一的数据仓库中,公司中的所有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看到和分析相同的信息。PI客户端的应用程序可使用户很容易对工厂级和公司级实施管理,诸如改进工艺,TQC,故障预防维护等。通过PI可集成产品计划、维护管理、专家系统、LIMS和优化/建模等应用程序。PI在业务管理和实时生产之间起到桥梁作用。

作为pi在中国电厂建设的一级代理,我们将为你提供优质的产品和低廉的价格,以及更高的服务。

我的电话是:010-51964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