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提升问题

楼主(2004-07-07):
请教各位前辈: 我们打算采用三垦的VM05控制行车。不知其在提升/下降控制中如何设置,能否防止抱闸松开后负载突然下降? 以前用ABB的提升宏,特爽,现在惨了,高手们帮帮忙啊!

网友A:
为什麽要换型号,ABB的ACS600和ACS800应该很适合这种场合,如果考虑价格一定用日本产品就用安川或三菱的变频器。

网友B:
不知用国产的变频能不能用,要调哪些参数,对变频器有什么要求? 小弟现也遇到这种事情,请各位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