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伺服选型疑问 大虾们帮帮忙 急!

楼主(2004-07-07):
我在伺服选型过程中,现在担心扭矩不够,厂家建议我更换信号更大(过载能力更强)的驱动器,而伺服电机不更换,这样讲有道理吗?

网友A:
有。同一种电机配不同的驱动器,其性能是不一样的。

网友B:
不过,有的厂家的伺服控制器与电机是配套的,比如三菱的2KW伺服就不能与3.5KW伺服代换,但安川的我曾试过是可以的

楼主:
我觉得 要是本身电机的扭矩就不够 那驱动器提高性能也是有限的 更换驱动器 是不是 在要求不大幅度提高扭矩的情况下才采用的办法?还有 就是Incremental Encoder反馈和Resolver反馈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A:
解算器反馈精度要高一些,对输出力矩也稍有影响。

网友C:
我是卖日本多摩川电机的,据我所知一台电机如果驱动电流加大的化,扭力会提高.可与我联系:021-56985498

网友D:
这应该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电机的性能是由电机决定的,与驱动器无关.如果随意加大电流,你的电机就要玩完了.

网友A:
请搞清楚,电机的性能的确是由电机决定的,但输出是由系统综合决定的!

网友D:
"请搞清楚,电机的性能的确是由电机决定的,但输出是由系统综合决定的!" -- 你只是含混的回答问题,并没有具体的回答搂主的问题,想必你也不是很清楚,我说的对麽?

网友A:
那我来说细一点: 一般来说,电机的性能主要由线圈绕制方式、磁体、转子结构(也决定了其惯量)以及电流容纳能力决定的(有说漏的欢迎补充)。 在电机许可的范围内,驱动器可以有限的改变电机的性能(在控制上来讲这其实是一个小的控制系统,如果你真的懂控制的话应该明白,优秀的控制方式可以改善系统性能。希望你不是那种只懂得在界面上改PID参数的。)。 就我的实际接触发现,反馈的不同对输出扭矩也有影响。如果就对精度有影响那也不足为奇,但速度—扭矩曲线确实不一样。还有一点,如果你接测速发电机一类的东西惯量和阻尼的变化要考虑一下。 伺服电机的原始传函比较麻烦,常用的都是简化后的,如果你想让它性能最优,应该是按工作段调参数吧。 我可说的不全或者不对,但我是从控制的角度来诠释问题。本人从不滥竽充数,本人QQ:21329022,欢迎交流讨论。

网友D:
见¥眼开:你说了半天,可你还是没有回答搂主的问题,你能否直截了当的回答搂主的问题,这样我们可以就事论事进行讨论,好麽?

网友E:
电机额定转矩是由电机结构决定的。 功率放大器或者称驱动器的电流应该与电机的额定电流匹配。 如果功放通流容量小于电机容量,则电机的转矩潜力不能充分发挥。 反之,如果功放通流容量大电机容量很多,如果对主回路电流不加限制(对直流伺服系统而言,依赖于主电源电压选择),则可能烧坏电机。 如果电流已达到电机额定电流,力矩还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则说明电机选型不合适。这时要更换电机。如果驱动器通流容量小于电机额定电流,则考虑更换驱动器。

网友F:
如果你使用电流环控制转矩,在增大输出功率时,很多伺服控制是可以通过调整电流控制参数才能正常控制。有的伺服控制在功率输出上是有极限的,不能随意增大输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