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帮帮忙

楼主(2004-07-07):
75KW的电机用CJX20--160、控制箱内主线用35平的,工作1小时后,接触器、主线均在40度左右烫手,各位高手这是为什么???????

网友:
控制箱散热情况如何,端子的接触是否良好?你量一下电机的端电压和电源电压。如果两个差值较大,你的控制箱就有问题。

楼主:
谢谢!!阿O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