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球磨机改造经验?

楼主(2004-07-07):
我在一家陶瓷厂改造球磨机,主电机是75kw的,中间皮带连接.最开始我就用的93kw的变频器,但是皮带打滑,我以为变频器功率不够,但用到132kw皮带还是打滑?请教各位大瞎,谁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皮带打滑与变频器大小没有关系。有事你找我肯定能行

网友B:
你在什么地方做的,用的什么的变频器阿,我也正想做一个这样的项目,非常希望与您联系,我手头也有这样的项目,矿山的球磨机。

楼主:
这种负载就是启动时,滚桶往一个方向转,里面的钢球自由落体反方向,造成启动转矩特别大,这样才造成皮带打滑,怎么会与变频器大小没关系?我做的是陶瓷厂. 谢谢回复!

网友C:
这个用软起就行了还便宜,你可以找我:摩普(青岛),留个电话:0532-7660633 保你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