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变频器怪现象?

楼主(2004-07-07):
19KW春日变频器,第一次送电,变频恒压带泵运转正常,如果不停电,没问题。 断开断路器,再次送电,变频器面板不显示,变频器送电接触器没闭合,再过差不多 1天,送电后运转正常。再次停电,又出现没反应故障。又需要1天才能运转,不知为何??

网友A:
怎么没有大师帮忙?

网友B:
电源不正常,看是否接触不良。

楼主:
李老师: 已经检查过了,不是接触不良,这个故障已经试过十几次了, 很有规律,第一次送电可以,第二次就不行 有电容没有放电,怀疑开关电源不起振

网友C:
拿来修舍

网友D:
带电先检查变频器的进电,再查直流侧电压,最后查变频器输出;有故障与没有故障比较的测量,就会发现原因。

网友E:
有故障时,母排上有电压吗?若有就是开关电源是否有接触不良,或虚焊的问题。还有风扇是好的吗?

楼主:
电容两端有电压,500多伏,不应是开关电源接触不良,因为我试过各种运行时间后停电,接着送电都不行 风扇好坏与此有关么?

楼主:
风扇刚才试过,送电后正常时有来回转动现象,幅度很小,过一会儿,风扇运行,但好象没劲。故障时(送电后整机没反应),风扇也没反应

网友F:
看一下你系统的接地情况呢!模板接插件的情况呢??

楼主:
接插件没问题, 变频器现在是单机运行,没在控制柜内

网友G:
请问西门子变频器AC-AC的,出现F008 DC LINK VOLATAGE 该如何处理 空载电机没有问题。一加负载就出现F008。 电机是160千瓦的 急盼

网友H:
换一个启动电容看看,这样的故障我见多了

网友G:
有人说是整流模块坏了

网友G:
换一个启动电容后还是出现F008是不是整流模块坏了

网友I:
是不是电容放电太慢,或者故障检测回路有问题?

网友J:
求教001: 那是变频器系统问题,非你能解决的,找厂家。

网友K:
是否带有再上电保护.如有时间过长.

网友G:
变频器系统问题,能讲的系统一些吗

网友L:
我想这问题并不是太奇怪,但靠直觉去判断肯定是猜不出来的,非得联系实际去一一排除,在故障时请查一查开关电源的个路输出正不正常,有没有局部短路或是因为某滤波电容的漏电流太大引起的可能

网友M:
应该是整流模块坏了,或者就是检测有问题。

网友L:
前面提到故障时电容上的电压都有500多伏,怎么还会是整流桥坏了呢,应该从后往前推(从变压器的输出推到开关管的驱动电路),一定会找到其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