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通信问题,谁能帮忙谢了

楼主(2004-07-07):
请问我的电脑比较老了,没有串口,只有一个USB口,怎么和FX2N通信呢???用什么通信电缆???

网友A:
买一根USB转232的线,电脑城一般都有的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请问要多少钱呀?我是刚学PLC.能否留下你的QQ 我们做个朋友行吗?我的QQ:352231125

网友B:
80~90元

网友C:
我前些天买了个USB->RS232的电缆 ,35元

网友D:
请问各位,如果计算机上没串口,而采用USB转串口,当给PLC传程序时,在软件里如何设置通讯参数,我们都知道在软件里有串口的参数的设置,如波特率,停止位,数据位,奇偶校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