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G的PLC,M-K200H如何加密,编程软件的加密的菜单变成灰白色,无法打开请帮我一下。

楼主(2004-07-07):
请问LG的PLC,M-K200H如何加密,编程软件的加密的菜单变成灰白色,无法打开请帮我一下。

网友A:
先的和PLC通讯上才可以,

网友B:
s7-200 等各种plc解口令 liqiuok@sohu.com 13968757168

网友C(2004-08-06):
通讯后点PLC- -参数--修改密码--就行了!不过最好不要!因为、LG的太好解了!

网友D:
三菱的不是更好解,用软件就可以了。 LG恐怕不是吧!好象您玩的很深。

网友C(2005-08-27):
解LG的来找我!免费解!

网友D:
怎么找您啊!!? 怎么联络您!!! 我要解一个!!!着急!!!

网友D:
阿忌,来生意了!快来接客!

网友E:
shi bu shi y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