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传感器
求助/请教:接近传感器(接近开关)

楼主(2004-07-07):
请教各位: 在一个项目中需要使用埋入式接近开关(开关距离1.5mm),本体是普通钢材,接近体是不锈钢,平时接近体距接近开关大约2mm,这样使用会不会由于平时接近体距接近开关太近而影响开关复位。

网友A(2004-08-20):
开关的检测距离是以铸铁为标准的,对不同的物体有不同的衰减,大约2mm是小于还是大于等于呢。太接近1.5mm的话是有可能误动作的。 lyxer_2001@163.com www.deshijd.com

网友B:
开关距离1.5mm,有效开关(动作)距离还要乘上一个系数(<1),但是变动接近开关的位置可能更可靠些。 上海倍加福自动化有限公司 陈磊 56525989*8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