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风机三角形接法改星形的问题

楼主(2004-07-08):
我公司中央空调系统一台风机额定风量为125000M3/h,配套电机功率为75KW,星三角启动。实际运行感觉它风量太大,浪费能源,想用如下最简单的办法解决:将原星三角启动中的三角切换功能去掉,即把它改成纯星形接法,降低电压,减低转速,从而减少送风量。该方法不需新增投资,且实施相当简单。但不知会有其他不良后果否?特请高手赐教!!!

网友A:
如果风量足够可以!

楼主:
多谢李老师! 风量肯定会足够!该风机用于环境空调,为了确保工艺温度需要(21度),与之共用的环境送风温度也是21度,如此高温酷热的天气操作员工在室内却感觉冷,实在没必要如此浪费!降低转速只是改变了换气次数!原来准备该成变频,但考虑需增加投资,另必须停产实施,花不来!故想了此拙技!

网友B:
测量电流,只要改装后的运行电流不超过额定的1/0.577就行。通常情况下,未改Y前的负载不得大于额定值的1/3。本人已改过2台75KW风机,运行时间已达5年,至今一切正常。

网友C:
相当于降压运行,转差增大,转子的发热可能增加

网友D:
风机和恒转矩的设备,不一样,是恒功率,所以只要满足风力的要求就行,转 差力矩对电机没关系。星型接法,输出功率是三角的1/3,和降压运行是不同的。转速下降,输出功率也下降,电机是不会发热的。满足风力的要求是最根本的。 降压运行,磁通降低,而三角变星型磁通是不变的;这两者可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