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是否可以重新设置正反转方向

楼主(2004-07-08):
现在用的是一个带控制器的步进电机,发送J+的时候正转,发送J-的时候反转,现在想倒过来,不知是否可以通过改变驱动器的连线来实现??即将:A+、A-和B+、B-调换过来?我记得伺服电机好像可以通过其U、V、W的调换来实现,不知步进电机可否,想确认一下!多谢

网友A:
步进电机可以通过调整A+、A-和B+、B-来调整正反转 伺服电机好象不是通过调整U、V、W来调整正反转的吧??? 望 高手指教

网友B:
B+,B-,A+,A-互换位置应该就反向了.伺服电机可换U,V,W中任意两象达到换向的目的,也可在伺服放大器或上位机上改变方向.不过最好是通过软件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