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一台机器插2块ACL-8112HG如何设置

楼主(2004-07-08):
一台机器内同时插2块ACL-8112HG采集卡, 采用DMA方式A/D转换,DMA通道和IRQ应该如何设定跳线? 如果 1#板 DMA通道 设为 1 IRQ 设为 5 那2#板 DMA通道及IRQ设定可不可以与1#板相同? 如果不可以是否要设定为: DMA通道 设为 3 IRQ 设为除5以外的数

网友A:
如果两块卡都要以DMA方式采集数据,那么一定要保证DMA和中断都是独享的。

楼主:
就是说两块板的DMA通道、IRQ都不能设定成一样的了?

网友A:
对,也就是说同一个系统只能同时使用两片ACL-8112,DMA分别为1和3。

楼主:
设定DMA为3 IRQ为3时运行程序 回跳出:不能访问USERDMA device窗口 为什么?

楼主:
第2块板(ACL-8112) 设定DMA为3 IRQ为3时运行程序 会跳出:不能访问USERDMA device提示窗口 为什么?

网友A:
DMA3被并口占用,IRQ3被com2占用,如果使用这样的硬件资源,需要您在BIOS中PCI PnP Configure项中将这两个资源指定给ISA设备,以保证硬件没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