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
求助:组态王与研华PCL-816通信的地址设置

楼主(2004-07-08):
请问各位高手:816与组态王连接之后,在开发环境下点击816,找不着“测试816”一项,怀疑设备没有连接上,但是在信息窗口却写着:初始化成功!打开通信设备成功!不知道是什么回事?不知道是地址设置有问题,还是初始化字设置有问题?

网友A:
你说得这种板卡我怎么没有见过,是不是818或者是836?

楼主:
是816,16位多用数据采集卡,包含数字I/O,C/T,D/A和A/D

网友:
PCL-816模块化高分辨率DAS卡能让您自己选择定制的数据采集配置。该的100KHzA/D模块能够提供16位分辨率的16路模拟量差分输入。除了标准的A/D模块外,载板上还有2个64脚的接口,可以安装更多的功能扩展模块。由于该模块化系统可以使用更多的子模块,用户可以更容易进行定制和升级。 是这个吧,你看看你是不是没有在系统里装他的驱动啊?! 推荐你用力控,我前两天刚调过两块,采集速度可以达到 1 MS!

楼主:
是这个卡,我已经把附带的光盘里的驱动程序安装了。我用的是组态王6.5,win2000系统,但我不知道需不需要安装NT的补丁,还有这个补丁到底在哪里可以下载?谢谢

网友B:
你是哪里的?可以打电话到亚控公司,他们技术工程师会帮你解决的呀。

网友A:
哦,我知道了,可是我在组态王给的驱动中没有找到你说的816。你必须先要用 Advantech Device Manager 这个软件(安装盘上有)安装你的PCL-816,然后安装组态王的板卡的NT补丁。这个补丁在Value Pack 文件夹中。但是不敢保证你的卡能安装成功,因为在组态王安装板卡时好像没有提供PCL-816的选项。

楼主:
谢谢 我已经安装了它的驱动程序了,NT下的补丁也安装了,在信息窗口里显示与816的通信成功,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还是在切换到View以后,还是采集不到数据。另外我想请问一下,用什么方法可以在线测试816的实时状态?研华自带的光盘里不知道有没有?

楼主:
我之前已经向亚控公司咨询过了,可能是我没有把问题给说清楚,所以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只好劳驾各位大侠帮帮忙,谢谢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C:
各位大师请给指点,我想下载板卡测试软件Advantech Device Manager从哪里能找到啊,请帮帮忙啊!

网友A:
这个程序是硬件带的,不知道在研华的网站上有没有?你去看看吧,没有的话我给你传一个.

网友C:
我看了很多遍,上面没有(可能有我没发现在哪),浪费了很多时间,若能传给我太好了,不胜感激!

网友A:
我的QQ号码308727778,加我注明工控网友。

网友D(2004-08-10):
to 组态入门生: 哥们,问题最终是怎么解决的? 贴出来让后来的人参考一下,也不枉这么多网友的热心帮助了。

网友C:
各位好: 我想在组态软件中挂接Activex控件,不知道通过什么方法能实现,如有明白的请指点一二。

网友(2010-12-01):
组态王怎么与研华PCI-1710L通信?板卡的地址怎么设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