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被烧,不知问题所在,求教

楼主(2004-07-08):
因为目前的电荒,当客户在停电后,切换到自己的发电机电网时,会烧掉几个交流接触器。严重的时候烧掉了5个。检查控制回路和接线均没有问题,并且在正常电网和切换后的电网中均运行正常。该套系统的控制电源没有加隔离变压器。加了是不是会好点。但具体原因是什么了,请教高手

网友A:
请说清楚一点:接触器烧的是哪个部位,触头还是线圈。如果是线圈,就是控制回路和控制电源的问题,如果是主触头就应考虑接触器的动作顺序和动作时间对系统的影响。照通常情况来看,控制电源部分应该是最容易引发问题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烧的全是线圈。触头没有任何问题。如果是控制电源部分,但为什么平时的工作都是正常的,只是在切换到发电机的电网时才发生上述故障

网友A:
加整流装置,把控制回路变成直流就行了。

网友B:
应当是在切换过程中控制回路反复快速地接通断开,造成接触器触点较长时间实际处于断开位置所致。这种条件下线圈电流很大。

网友C(2004-08-27):
我想问一下阿q 交流接触器换成直流,不会影响接触器的寿命吗 对整流装置,没有损坏马

网友D:
阿P ! 您的接触器线圈电压是多少?控制是弱电还是强电?我们也是刚安装的发电机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你们发电机是国产还是进口的,电压稳定吗?

网友E:
我以为接触器线圈在市电断电时蓄有能量,如这个能量泻放时正好与发电机电压相位一致,则电压高,电流大,烧毁也就正常了 建议加延时或加泻放电路

网友F:
应该是“怀军”所说的原因 回路切换延时应该加长

网友G(2004-10-04):
建议在线圈两断加RC吸收电路

网友H:
是的,一般的线圈两端是要加的,交流接触器加rc吸收,直流继电器加保护二极管,都是这个原理,瞬间电压过高。

网友I:
在线圈两端加RC吸收电路,是個辦法. 我想問的是,當市電斷電后发电机電網是否自動投入的? 一般的交流接触器斷電后是不會自動投入的,除非控制回路有問題存在.

网友J:
应该是频率太低,或电压有可能太低,功率因素不对

网友K:
应该是发电机的电源三相不平衡造成过电压.

网友L:
假如是电动机三相不平衡,,可以装一个微电脑控制的电动机保护器,它可以调整三相平衡13960021878

网友I:
西风子:烧那个位置的接触器?连续烧毁五个接触器的位置在那里? 请详细说明。

网友M:
我认为是接触器线圈储存能量,在断电后释放,此波形与电源相叠加引起。自动切换回路为什么不用直流控制?采用直流空气开关不就行了》

网友N(2006-01-23):
"接触器线圈储存能量波形与电源相叠加"这个理由不太充分.一般来讲,接触器线圈都有一定有过压能力,短时间过压,应该是能够承受的.即便是过压,也可并联压敏电阻来吸收.我想一种可能是发电机的电源三相不平衡造成过电压;另一种可能是控制电源被反馈回市网中,造成短路大电流所致.如果说控制回路设计很合理的话,应该是不会出现这类问题的.

网友O:
若是自动转换的双电源开关,可能是转换时间太快,发电机起动时电压还不正常,就投入重负荷,形成电压过低.

网友P:
怪人说到点上去了

网友Q:
           请问,RC回路的具体取多大的值。

网友R:
接触器是哪个位置的起什么作用,切换后多长时间烧毁的说详细点

网友S:
加装隔离变压器吧

网友T:
一个是电压问题,还有可能是频率问题.

网友U:
估计是浪涌冲击。可以加吸收器试试

网友V(2006-02-23):
吸收一下,搞定,国外的接触器都是这样做

网友W:
电压问题

网友X:
我怀疑是频率问题。

网友Y:
我认为:
是切换是你的电压太高,从而烧坏你的接触器线圈

网友Z:
我认为说线圈蓄能,也就是线圈快速断电后所产生的反向电动势,这个电动势与控制电源极性相同叠加,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这个道理与网电发电无关。上述问题应该是发电的电压,功率因数等因素造成的。

网友AA:
我公司有买韩国的机器,上面加在交流接触器的主线圈的电源都并联了一个电容,估计就是防止这个问题的,你可以试试看.选择电压稍高,还有容量不要太小的,但是质量要好,也植不了几个钱的.

网友AB(2006-05-03):
应该是涌浪所致,加吸收器搞定

网友AC:
你查一下控制电源
我以前也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D:
请问一下你的接触器的控制源是从哪来的??

网友AE:
老帖了,楼主,请问:是自动起动加切换的吗?

网友AF:
楼主,请问你这套系统是用什么作为控制的切换方式,是用PLC,还是用其它的控制方式。如果你就说接触器烧坏,控制线路没有问题,我又不知道你的这套系统的控制方式,是很难分析问题出在那里的。我们公司电源自动切换系统是用PLC作为控制源,用几年一直没有出过问题。你如果想要清楚问题出在那里,你可以将这套系统的电子版图纸发给我,我帮你分析问题在那,我再回复你。
email:azvga_@163.com

网友AG:
选大一点的接触器

网友AH:
直流继电器加保护二极管,为什么???

网友AI(2006-10-10):
接触器线圈储存能量的波形与发电机电压相叠加所致\

网友AI:
直流继电器加保护二极管
在你停掉设备的时候他有一个反向电压

网友AJ:
我也认为是接触器线圈储存能量的波形与发电机电压相叠加所致\

网友AK:
可能是电压、频率不正常造成的。

网友AL:
感觉是发电机不够稳定吧,自己厂里在使用自己发电的电网时,设备的显示有些影响,可能这个比较直观吧,接触器也有坏过,不过很少

网友AM:
还有一点不知大家想到没有 ,如果有电容器柜(无功补偿)的话,在电网断电的瞬间电容器组会向电网倒送电 ,如果这时发电组启动的话这两个电压叠加在一起电压太高烧毁线圈.

网友AN:
加延时估计可以

网友AO:
最好在线圈两端加阻容吸收.

网友AP:
线圈两端可以加续流二极管试试

网友AQ:
电压过高???

网友AR:
加阻容吸收就可以了.

网友AS:
频率的问题的可能性很高,在发电机投入之初,电源的频率是否达到的工频的标准,如频率很低的话,对于线圈而言,他的阻抗是很低的,严重时接近于短路状态,如果是这样的话,线圈是肯定会被烧的。

网友W(2007-01-13):
烧触点还是线圈?

网友:
过压击穿.

网友:
加阻容吸收就可以了

网友AT:
这样的问题,根据现场,具体分析,应该不难吧!!!!!

网友AU:
加压敏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AV:
论坛里的各位老师,小弟有一事不明白,请指教;有一台南京产的滚焊机,其容量为200KVA,输入380伏。输出1。8伏,故障为焊接电流过大,查为1600V。1000A的可控硅已击穿,还有脉冲板有个稳压二极管已经开路,其他检查都没有问题,但是都更换了以后发现没有电流了,没有了触发电压了,问大师们怎么查才行啊?

网友AW:
上面的讨论够丰富了,你可以酌情处理.

网友AX:
应该是电压波动引起的,电压不稳造成.

网友AY:
我不认为是接触器线圈储存能量的波形与发电机电压相叠加所致,因为他公司的发电机应该不会随时开着的,停电后启动发电机会有段时间。发电机电源质量可能不高

网友(2007-10-15):
在切换时有大电流

网友AZ:
接触器线圈储存能量,在断电后释放,此波形与电源相叠加引起

网友BA:
学了一手。

网友BB:
把接触器改成无声运行,就没问题.

网友BC:
我感觉现场情况很重要,一定要把现场描述清楚才好分析.

网友BD:
原因很明显是电压过高,不稳定,线圈上串合适的电阻,功率和阻值应计算.

网友B:
线圈两端加续流二极管
http://chenzunzhi.020online.com/bbs/

网友B:
交流控制的加阻容吸收
http://chenzunzhi.020online.com/bbs/

网友BE:
加阻容吸收要多大的数值呀?讲个实际的数值让大家来学习一下哦。
我觉得是叠加了原因。

网友BF:
同意加阻容吸收器

网友BG(2009-07-26):
18.5千瓦的电机,配用CJT1-100A 380V的接触器,才用了一个月,触点就被烧融化了,请问高手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BH:
七嘴八舌不仅楼主会晕,看眼没功底的人也会呕吐致死!搞几个选项1、。。。。。2、。。。。3、。。。等等,高手帮忙选选就OK了,哪个选项高,那就作为楼主的参考重点。一点建议而已!

网友BI:
该套系统的控制电源加隔离变压器,可能会解决这一问题

网友BJ:
加一套电容吸收回路试试看